stm32利用PWM控制步进电机遇到问题????

楼主(2013-09-04):
用手摸电机能够感觉到电机在震动,但是电机就是不转,是什么原因呢,程序是在网上找的,也不太明白怎么利用PWM控制的,望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有没有波形啊,频率是不是太大了,有没有波形

没有仪器,不能看波形啊,关键是我这个用PWM去控制步进电机,这个我也不太懂,这个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B:
把PWM慢点去试下。每个脚接个LED,观看LED亮灭,对照步进细分是否一致。

网友C:
调试电路时   还是需要一台示波器的   楼主   这样调节时   就比较靠谱   比较直观

网友D:
频率或者通电相序问题,没其他了

网友E:
主要是通电相序的问题。

网友F:
相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或者通电相序问题,没其他了

是用PWM控制的,怎么控制通电相序呢?

网友G:
驱动能力可能不够吧。你看看驱动器的电流控制及细分。你可以把电流设置为最大,细分为400或800左右看看

网友H:
软件模拟就可以看pwm波形

网友I:
使用示波器  看看信号波形是否正确   是否使我们想要的波形   这样基本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网友J:
单步走吧,看下电流和相序对不对

网友K:
如果用驱动器,脉冲频率调低一点试试。百度 定时器 步进电机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