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两个pdf文档在两个窗口显示?

楼主(2013-09-04):
pd, AC
请教:
如何让两个pdf文档在两个窗口显示?
如下图:有两个pdf文档,怎样才可以让这两个pdf文档分别在两个窗口显示,方便内容对比?
谢谢!

网友A:
用这个软件吧Adobe Reader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B:
Adobe Acrobat Pro 9.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软件吧Adobe Reader

adobe reader 可以将多个pdf文档在多个窗口中打开,可是却没有书签功能,用起来还是有点不方便。
如下图:

干脆,adobe reader和foxit结合使用吧,呵呵。

网友C:
用Adobe Reader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obe Acrobat Pro 9.3.3

在网上找了个“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免序列号/ 9.3.3 龙卷风精简免费版”,下载并解压后,怎么找不到.exe文件,发现个.msi文件,不知能用不,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