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信号

楼主(2013-09-04):
诸位有人知道电话信号有什么格式吗,通话时的语音信号就是单纯的 mic 信号加到电话线上面吗,其他的一些摘挂机等信号是怎么样的,拨号信号的产品现在都是由芯片来实现的吗

网友A:
1.  通话时的语音信号就是单纯的 mic 信号加到3KHz的带通滤波器然后连接电话线上面。
2.  其他的一些摘挂机等信号是有专用模块产生的,如90V铃流模块。
3.  拨号音信号的产生现在都是由芯片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通话时的语音信号就是单纯的 mic 信号加到3KHz的带通滤波器然后连接电话线上面。
2.  其他的一些摘挂机 ...

那电话信号的提取要怎么做呢,单纯加个电容得到的是振幅有50V的正弦信号,怎样提取使并转换成数字信号呢

看你想提取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电话信号的提取要怎么做呢,单纯加个电容得到的是振幅有50V的正弦信号,怎样提取使并转换成数字信号呢 ...

我想提取语音信号

并上电阻(680Ω)电容(1.8uF)串联网络。从电阻两端取信号。如果要求只取对方的语音,那还得消侧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提取语音信号

3.4KHz的低通滤波器就可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