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电路产生正弦波,没有输入

楼主(2013-09-04):
怎么用电路产生正弦波,没有输入

网友A:
那东西叫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东西叫振荡器。

500K的正弦波怎么设计用啥芯片

网友B:
LC振荡器

网友C:
文氏振荡啊

文氏电桥振荡电路不是很好的固定频率振荡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东西叫振荡器。

版主点评文氏振荡不是最好的振荡,求原因?

网友D:
如果要比较精确的振荡频率,可以这么做:反相器+500KHz陶瓷谐振,然后在用一级运放做滤波即可

网友B:
500kHz晶体振荡+LC谐振滤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点评文氏振荡不是最好的振荡,求原因?

我可没这么说。
我说的是:“文氏电桥振荡电路不是很好的固定频率振荡电路”。注意有个“固定频率”。
文氏电桥振荡器优点在于需要改变频率时,只要同步改变两个元件——两个电阻,或者两个电容,其它电路往往需要同步改变三个元件。但文氏电桥选频性能并不好,稳幅不容易做得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kHz晶体振荡+LC谐振滤波

不是有源晶振直接产生正弦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没这么说。
我说的是:“文氏电桥振荡电路不是很好的固定频率振荡电路”。注意有个“固定频率”。
文 ...

做三个频率的,10k,500k,1m的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三个频率的,10k,500k,1m的怎么做

可以做三个振荡器。
对频率准确程度和稳定性要求高的话,可以用1MHz晶体(或2、4、6……MHz)产生振荡,分频得到500kHz和10kHz矩形波,然后滤波得到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三个振荡器。
对频率准确程度和稳定性要求高的话,可以用1MHz晶体(或2、4、6……MHz)产生振荡,分 ...

分频怎么做?

最简单的,是使用74HC390这类芯片。

网友E:
电阻加电容就可以做到震荡

网友F:
有没谁可以上的图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可没这么说。
我说的是:“文氏电桥振荡电路不是很好的固定频率振荡电路”。注意有个“固定频率”。
文 ...

我曾经吃了不少文氏振荡器的幅度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