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MCP2551的应用电路的改进

楼主(2013-09-04):
如图,我MCU用的是PIC18F25K80,MCP2551的收发电路如图所示,但是遇到很强的电磁辐射,会出现很多的错误帧,希望谁能有个更好的电路设计提供参考,由于PCB面积太小和成本控制,希望不用到高速光耦做隔离,只加屏蔽电路,CAN的波特率是250K。

网友A:
建议你使用MCP2561,不要用MCP2551了

网友B:
PCA82c250怎么样?

网友C:
PCA82c250, MCP2551 对于信号的干扰, 应该区别不会太大.
只加屏蔽电路, 我觉得应该是屏蔽措施. 屏蔽并非简单电路能够实现.
电路板的金属屏蔽, 外部总线的屏蔽电缆, 肯定能有效改善干扰情况.
另外, NUP2105L 这种尖峰脉冲保护电路值得推荐采用

网友D:
接收和发送处加两个三极管

网友E:
输出加uH级的共模电感,很小的,类似两个1206电阻大。然后加皮法级的电容到地

这个方式应该是可以的,建议H L间加共模电感,然后各自接小电容到地滤除差模干扰,PCB的H和L之间最好留好间距,留地线在中间

网友F(2013-12-15):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使用MCP2561,不要用MCP2551了

MCP2561 比 MCP2551 哪里好了?

网友G:
也在看MCP2561,手册上看,性能提升很多,不过咨询了下,批量不是很好买,价格和MCP2551差不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输出加uH级的共模电感,很小的,类似两个1206电阻大。然后加皮法级的电容到地 ...

这个方法管用

网友D:
电源隔离一下  CANH和CANL 之间加两个电容对2551的地

网友I(2016-11-15):
新人看看,表示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等待大神解决

网友J:
现在都是使用MCP256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