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根金属丝电线和单根金属丝电线各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3-09-04):
(无正文)

网友A:
多根金属丝电线能增强电线的机械强度,所以粗的电线都是多芯的。细电线多是单芯的

楼主:
家里装修时,用的线基本都是单芯的。有一天把电话线剥开,带状材料里面有4根线,每根里面也都是单根的。

网友B:
在导线中通电流时,因为趋肤效应的现象,电子是趋向于导线的表面流动,多根导线时,导线的表面会增大。

多根导线时,导线之间需要绝缘,而通常的漆包线绝缘是有限制的,另外随着电流的增大,漆包线本身也会被导线电阻上产生的热量融化掉。

所以,万事没有绝对。

网友:
软硬的区别,多股的便于弯曲,适合移动应用。单股的较硬,接线方便。
当然超粗的就要多股,否则弯不动了。
标准名称:
单股硬线,BV。
多股软线,RV。
V是聚氯乙烯的意思,B是布电线的简称,R是软的简称。

网友C:
家用都没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D:
多股线更适于走高频电流,机械参数方面,抗折弯性也更好,但成本较高。

网友E:
软硬的区别,多股的便于弯曲,适合移动应用。单股的较硬,接线方便。
当然超粗的就要多股,否则弯不动了。
单根的耐腐蚀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