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编译程序大小

楼主(2013-09-04):
怎样知道MPLAB编译完的程序占单片机多大的空间啊?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在MPLAB中编译后可以看到代码大小。

另外在MPLAB菜单中,也可以看到程序空间等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PLAB中编译后可以看到代码大小。

另外在MPLAB菜单中,也可以看到程序空间等使用情况。 ...

查看程序空间的使用情况我找到了,但怎么看代码的大小我没找到?能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PLAB中编译后可以看到代码大小。

另外在MPLAB菜单中,也可以看到程序空间等使用情况。 ...

叶大哥,PIC编译器不支持中文,如果在程序中使用了中文,这样编译完了程序会出现异常情况吗?比如刚开始运行正常,过段时间就跑飞了,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叶大哥,PIC编译器不支持中文,如果在程序中使用了中文,这样编译完了程序会出现异常情况吗?比如刚开始 ...

不会,如果发生跑飞,也是你程序代码本身有问题。

MPLAB不识别中文字符,你应当将中文字符转化一下,一般都是转化为ASCALL码,再填写到应用程序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如果发生跑飞,也是你程序代码本身有问题。

我只是担心,谢谢你!

网友B:
编译后的Output窗口有显示使有状况: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33h (    51) of   800h words   (  2.5%)
    Data space           used     5h (     5) of    80h bytes   (  3.9%)

网友C:
如果你想知道的很详细,可以打开工程下的  MAP   文件,用的,没有用的空间,还有其他信息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