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关于MSP430 寄存器的疑问

楼主(2013-09-04):
0基础新手,有疑问
P1DIR |= 0x41;

P1DIR是寄存器的名字,代表其值可以参与运算,但是P1DIR是在哪里定义的?C语言是怎么识别的?

在msp430g2553.cmd文件里找到一行

P1DIR              = 0x0022;

这个CMD文件怎么理解?

网友A:
  1. /* External references resolved by a device-specific linker command file */
  2. #define SFR_8BIT(address)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es
  3. SFR_8BIT(P1DIR);          /* Port 1 Direction */

网友B:
在头文件里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多谢指点

网友C:
恩恩,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