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K439放在H桥前面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9-04):
看到一个直线电机的驱动电路。H桥后面是电机,前面是STK439。不知这个STK439有什么作用?

网友A:
STK439音响IC电路图时间:2012-04-26 16:49:33

楼主:
看了一下实物,没有这个STK439。估计是个纸上噱头。

网友A:
好象不用这么大动静,哈哈,用只把3极管足够了

网友B:
设计时可能是担心h桥的驱动信号驱动能力不够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计时可能是担心h桥的驱动信号驱动能力不够吧。

没道理,拍蚊子还弄挺机枪架在一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拍蚊子还弄挺机枪架在一边,哈哈

照您说,439是机关枪,H桥是苍蝇拍?能给点数值支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您说,439是机关枪,H桥是苍蝇拍?能给点数值支撑吗?

哈哈,说笑呢,H桥弄几个3极管就能驱动了,弄个15W的功放那还不是大**轰蚊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说笑呢,H桥弄几个3极管就能驱动了,弄个15W的功放那还不是大**轰蚊子吗? ...

有一台设备,没有什么资料。搜啊搜,搜到一篇专利,恰好是讲这台设备电气部分的。电气分为两块,一块是电机驱动,一块是信号检测。专利给了电路图,告诉我电机驱动是439加H桥。昨天看了看实物,哪有什么439?今天再一看,除了电阻电容之外,就是2个LM12CLK、一个LM358。不知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