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求助:求大神帮忙分析这个电路,计算下变压器各级电流

楼主:
求助:急~急~急~求大神帮忙分析这个电路,计算下变压器各级电流,如何计算?
图片看不清可,下载附件

楼主(2013-09-04):
求助,求助

楼主:
大神快来

网友A:
这个基本无法计算啊,除了知道VCC的电流较大以外。
两组24V很可能是辅助电源,而VCC为主电源,可以大概根据输出滤波电容容量推算一下电流的(前提是还要知道电容内阻)。

网友B:
这种电流楼主应该再设计开关电源的时候就确定好了

网友B:
楼主可以根据假负载大致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无法计算啊,除了知道VCC的电流较大以外。
两组24V很可能是辅助电源,而VCC为主电源,可以大概根据 ...

是的,确实是两组24V很可能是辅助电源,而VCC为主电源,现在是我手上只有原理图和PCB,但是定做变压器需要一些知道电流算线径,我就惆怅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流楼主应该再设计开关电源的时候就确定好了

是的,但是设计者未知,我只有原理图和PCB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根据假负载大致计算一下

木有实物。。。。。

网友C:
那支9015和UF4007彻底多余。
原设计者就是抄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设计者未知,我只有原理图和PCB图。。。。。。。。。。

你自己要带什么负载,带多大,需要多大电流自己不知道吗
按自己的需求算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支9015和UF4007彻底多余。
原设计者就是抄电路。

版主可否给小弟讲解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和如何控制调节电压,接入220V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可否给小弟讲解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和如何控制调节电压,接入220V电压

典型反激电路。参考例如《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王志强译。
你那控制芯片的datasheet中应该有讲解。

网友E:
是输出VCC为DC12V吗?这个跟TI TP23750电路类似,可以自己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