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单片机发生的奇怪现象,有点怀疑这个软件仿真的真实性了

楼主(2013-09-04):
C语言用Keil C51写的,源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 = P1^7;
void delay1s ();
int main (void)
{
   while (1)
   {
      P1 =0xff;  delay1s ();
      P1 =0x7f;  delay1s();
   }
}

void delay1s()
{
    uint i, j;
    for (i = 500; i > 0; i--)
       for (j = 110; j > 0; j--);
}

楼主:
电路这样接发光二极管也能点亮,刚开始我还按书上的接的一模一样,有晶振、电阻、电容等等,怎么接都不亮,后来我把原件一个一个去掉,最后成这样就可以按照程序轮流点亮二极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这在实际电路这样搭单片机不可能工作的啊?望各位专家能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有时候不接晶振和复位电路也可以工作,但是没仔细研究过,等大侠

网友B:
注意,是仿真!

网友C:
仿真要仿的真实首先必须正确操作仿真软件,同时器件和电路库必须真实可靠,前者由使用者决定,后者由软件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