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该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3-09-04):
该电路输入为直流电压,请问该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A:
这个就是基本的开关电源的结构。
PWM控制器控制Q1高速导通/截止,Q1导通时线圈通电,产生磁场,Q1截止后线圈释放磁场,这样磁芯中就有交流磁场存在,次极线圈就能捕获交变磁场的能量产生交流电压。并由D1进行整流C1、C2滤波。

网友B:
反激基本电路,但还差一些必不可少的东西没画出来。

网友C:
输出电压跟基准电压比较,当输出端电压升高时,光耦导通,PWM占空比减小,场效应管导通能力减小,次级电压开始下降,输出电压低于基准电压时,光耦截止,PWM占空比增大,场效应管导通能力增强,如此循环,使输出电压始终稳定。

网友D:
开关电路

网友E:
这仅是一个说明开关电源工作原理的框图

网友F:
和我一样是新手的哦;实习生哇;

网友G:
典型的反激电路,光耦反馈,相关的资料应该一大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