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看运放datasheet以确定其能否使用单电源

楼主(2013-09-04):
(无正文)

网友A:
能单电源的,一般都会明确表述工作电压,比如工作电压4V~36V

网友B:
运放都可以单电源供电,输入电压在共模输入范围即可!

网友C:
都可以单电源供电,但最好不要单电源,除非你的掌握它

网友D:
运放只知道2个供电端电压大或小,它,不会晓得是否有正负

网友E:
这个问题 我也很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单电源供电,但最好不要单电源,除非你的掌握它

不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对的

请教?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188050-1-1.html
楼主可以看看这篇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