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165&595数据处理出错请教

楼主(2013-09-04):
//*******************************************************************
//74hc165驱动
//双字节返回
//Number 接收几组数据       pBuf 接收到的数据
void Equally_To_Strand_74HC165_Drive_Two_Byte(tByte Number, tByte *pBuf)
{
        tByte i=0, j, c= 0;
        PL_165 = 1;
        _nop_();
        PL_165 = 0;
        _nop_();
        PL_165 = 1;

        for(j=0; j<(Number*8); j++){
        //        CP_165 = 1;
                i <<= 1;
                CP_165 = 0;
                _nop_();
                i |= DIN_165;
        //        CP_165 = 0;
                CP_165 = 1;
                _nop_();

                c++;

                if(8 == c){
                        *pBuf = i;
                        c = 0;
                        pBuf++;
                }
        }

}

/*************************************************************/
//两字节传送
////74hc595驱动
//Number 发送几组数据          pBuf要输出的数据
void Strand_To_Equally_74HC595_Two_Byte(tByte Number, tByte *pBuf){
/*        tByte i, j;
        for(; Number>0; Number++){
                i = *pBuf;
                for(j=0; j<8; j++){
                        DS = i&0x80;
                        i <<= 1;
                        SH_CP = 0;
                        SH_CP = 1;
                }
                ST_CP = 0;
                ST_CP = 1;
                ST_CP = 0;

                pBuf++;
        }*/

        tByte a, Data, Count=0;
        ST_CP= 0;

        for(a=0; a<(8*Number); a++){
                if(0== (a%8))
                        Data = pBuf[Count++];
                SH_CP = 0;
                if(Data & 0x80)
                        DS = 1;
                else
                        DS = 0;

                Data <<= 1;

                SH_CP= 1;
        }
        ST_CP= 1;
        ST_CP= 0;
}

//根据线材类型选择相应的测试数据库 对比
//
const tWord code  CableLibrary[3][8][2]={
                {
                        {0xfe,  0xfe},
                        {0xfd,  0xfd},
                        {0xfb,  0xdf},
                        {0xf7,  0xf7},
                        {0xef,  0xef},
                        {0xdf,  0xdf},
                        {0xbf,  0xbf},
                        {0x7f,  0x7f},                        //SKP 线材数据
                },

                {
                        {0xfe,  0xfe},
                        {0xfd,  0xfd},
                        {0xfb,  0xfb},
                        {0xf7,  0xf7},
                        {0xef,  0xef},
                        {0xdf,  0xdf},
                        {0xbf,  0xbf},
                        {0x7f,  0x7f},                        //VF线材数据
                },

                {
                        {0xfe,  0xfe},
                        {0xfd,  0xfd},
                        {0xfb,  0xdf},
                        {0xf7,  0xf7},
                        {0xef,  0xef},
                        {0xdf,  0xdf},
                        {0xbf,  0xbf},
                        {0x7f,  0x7f},                   //SKS线材数据
                }
};

//595输出数据数组  2片则2字节
tByte CabelOutData[8][2]={
                {0x01, 0x01},
                {0x02, 0x02},
                {0x04, 0x04},
                {0x08, 0x08},
                {0x10, 0x10},
                {0x20, 0x20},
                {0x40, 0x40},
                {0x80, 0x90},
};

//165接收数据数组  2片则2字节
tByte CabelInputData[8][2]={0};

//测试函数

void VF_Auto_Test(void){
        tWord i, j=0;                        //循环变量
            bit CheckA = 0;                //测试结果标志位A组
            bit CheckB = 0;                //测试结果标志位  B组

        //165&595接收数据
        for(i=0; i<8; i++){
                        //想实现595每次输出2个字节的数据循环8次  165采集8组2字节数据
                        //但是感觉*(CabelOutData+i)是移动1字节的这样做对吗? 不是很清楚用法
                        //麻烦哪位朋友帮忙给点指导实现我的需求

                        //需求就是595一次输出2字节数据 循环8次  输出 CabelOutData多维数组
                        //165就是采集2字节数据,循环8次将数据保存在CabelInputData多维数组
                        //然后用CabelInputData多维数组和CableLibrary数据库比对
                        Strand_To_Equally_74HC595_Two_Byte(2,  *(CabelOutData+i)); //输出8组2位数据
                        Delay_50ms(4);                        //延时100ms
                        Equally_To_Strand_74HC165_Drive_Two_Byte(2,  *(CabelInputData+i));        //接收8组2位数据
                        Delay_50ms(4);                        //延时100ms
                }

        //2片165接收数据
        Delay_50ms(10);                        //延时1S

        //据 根据选择的线材数据进行比对
        for(i=0; i<8; i++){
                        if(CableLibrary[1][i][0]== CabelInputData[i][0]){
                                        LCD12864_Write_Str((i+1), 2, "√");
                                        CheckA = 1;                        //pass
                                }else{
                                        LCD12864_Write_Str((i+1), 2, "×");
                                        CheckA = 0;
                                }

                        if (CableLibrary[1][i][1]== CabelInputData[i][1]){        //VF线材1组测试
                                        LCD12864_Write_Str((i+1), 3, "√");
                                        CheckB = 1;
                        }else{
                                        LCD12864_Write_Str((i+1), 3, "×");
                                        CheckB = 0;
                        }
                }

        if((1==CheckA)&&(1==CheckB)){
                Pass_Alarm();                //测试通过提示
                LCD12864_Write_Str(4, 4, "合格");
        }else{
                Fail_Alarm();     //测试失败提示
                LCD12864_Write_Str(3, 4, "不合格");
        }

}

楼主:
麻烦各位朋友帮忙看看指导一下 ? 由于项目急,打扰各位了。

楼主:
有没朋友指导一下,在线等。, 调试很久了。

楼主:
各位朋友,知道的麻烦指导一下,别沉帖子啊,

楼主:
怎么就没个朋友帮帮啊, 我还是没调通, 我也找过论坛之前的资料都没参考。 麻烦朋友们有时间帮帮看看了。

网友A:
595驱动
        for(i=0;i<8;i++)
        {
                if((tmp&0x80)==0x80)
                {
                        DS_out=1;
                }
                else
                {
                        DS_out=0;
                }
                SHCLK=0;                        //移位
                dly=2;
                while(dly--);
                SHCLK=1;
                dly=2;
                while(dly--);
                tmp=tmp<<1;
        }

        STCLK=0;                        //锁存
        dly=5;
        while(dly--);
        STCLK=1;

网友B:
示波器看波形,思路

楼主:
6楼朋友是595单个驱动吧, 因为我现在是595和165都是2片级联的, 595现在输出正常就是165获取数据错误,

我想实现595每次输出2字节,165每次接收2字节循环8次

语句是这样的
        for(i=0; i<8; i++){
                        //多维数组
                        Strand_To_Equally_74HC595_Two_Byte(2,  *(CabelOutData+i)); //输出8组2位数据
                        Delay_50ms(4);                        //延时100ms
                        Equally_To_Strand_74HC165_Drive_Two_Byte(2,  *(CabelInputData+i));        //接收8组2位数据
                        Delay_50ms(4);                        //延时100ms
                }

595正常165读回来的数据是错的。 而且这个循环语句也感觉错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写才好?  因为刚接触单片机没多久以前都是做硬件的还望朋友有时间指导指导。 谢谢了

楼主:
如果哪位朋友有165和595两片级联驱动麻烦发出来给我参考一下好吗?

网友C:
好长的程序

楼主:
程序不长啊,因为比较罗嗦的代码?  就是595输出多字节数据,165检测输入多字节数据, 现在还没解决,哥哥们,有相关驱动代码麻烦发出来给我参考一下,好吗? 问题一直卡在这里了, 麻烦指导一下, 斑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