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和CAN通信

楼主(2013-09-04):
  有个问题问问大家:使用2812内部AD进行数据采集,利用其CAN接口做通信,向外部传输数据!我是利用事件管理器EVA定时器来周期启动ADC转换,后进中断将转换后的结果取出来;利用CAN通信将转换后的数据发出去,CAN发送是利用CPU定时器0来确定发送时间间隔,比如1秒发一次!那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我现在想到的是 如何确保CAN发送的数据就是AD转换后的数据,两个中断时间间隔有什么影响?我想时间相等是最好的,一个刚拿走 一个就放了新数据了;如果取的时间过快就会发生取多次数据才能取到一次有效数据;如果取的过慢,则会丢掉数据;还有就是后期CAN怎么接收外部数据的控制方式!希望高手给予一些思路

网友A:
关于CAN总线  你去看看datasheet  研究一下大体框图和寄存器配置  参考例程去配置实用
我觉得这样可能较好些   你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定时启动ADC去转换   转换完进入中断   在中断中将刚采集的新数据时能CAN发出去就OK了  或者在ADC转换的中断中   置位一个标志  让主函数去查询这个标志  再去读取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