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S485 ISP程序,接收不对

楼主:
我用原先的ISP修改成电平置高置低但是串口接收数据发现少数据怎么回事啊求大家帮忙看看 后面这个是RS485的为什么只接收了50个字节啊

网友A(2013-09-05):
发那么样的图片,根本不想让我看懂 。算了。RS485就需要一个收发控制 。注意 控制 的延时效应。没有其它高难度的。要不,就做成发送的TXD反相驱动DERE然后 A,B相应的上下拉。硬件自动收发控制 。

楼主:
谢谢9G了终于解决了开心啊困扰了好久

网友B(2014-03-28):
引用 楼主:
谢谢9G了终于解决了开心啊困扰了好久

楼主的渣像素啊

网友B:
咋解决的

楼主(2014-11-22):
引用 网友B:
咋解决的

延时不对,延时修改正确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延时不对,延时修改正确就Ok了

原来如此,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