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大家看看下面CPU出线对不对,往下走的是DDR2,往上走的是lcd

楼主(2013-09-04):
大家看看下面CPU出线对不对,往下走的是DDR2,往上走的是lcd,等长做到100mils

楼主:
主要是把握不准是在CPU那儿绕多点,还是在DDR那儿绕多点。还有,往上走的线,在CPU中间穿过,可以吗?

网友A:
看着很不错的

网友B:
在哪绕都行,只要便于你走线,你往上的线别用CPU那里穿,影响你上面焊盘的出线,建议打孔换层
右边焊盘出线不太好

网友C:
LCD 不用绕等长的
往外拉,拉出IC底部 一缕缕即可 时钟包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绕都行,只要便于你走线,你往上的线别用CPU那里穿,影响你上面焊盘的出线,建议打孔换层
右边焊盘出 ...

谢谢版主,上面的出线在其它层出,就是想把LCD的线集中在这一层,所以才会在CPU里面穿了.主要是怕干扰CPU的那些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D 不用绕等长的
往外拉,拉出IC底部 一缕缕即可 时钟包地

感谢版主,昨天在封装那个帖子里回了我了,今天又在这回我,太感谢了.版主能否帮我普及一下逃逸式走线?

网友C:
逃逸式走线?
不明白你说的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逃逸式走线?
不明白你说的指什么

有一种CPU扇出方法,叫逃逸式出线,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听别人说起过.

网友C:
扇出 基本都在4个焊盘中间,外圈的焊盘朝外
allegro有好几种扇出模式,可以自己看看效果的

网友C:
当然扇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要自己灵活调整下

网友D:
先扇出,然后再修改还比较好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扇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要自己灵活调整下

好的,谢谢,再请教版主一个问题,画好PCB后,要给板厂哪些文件?要给PCB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扇出,然后再修改还比较好的,呵呵

恩恩,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昨天在封装那个帖子里回了我了,今天又在这回我,太感谢了.版主能否帮我普及一下逃逸式走线? ...

现在PCB软件一搬都带有fanout功能,而主要针对的就是大型BGA封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再请教版主一个问题,画好PCB后,要给板厂哪些文件?要给PCB文件吗? ...

给源文件也行,不过这个不太专业
一般给通用的gerbe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PCB软件一搬都带有fanout功能,而主要针对的就是大型BGA封装

扇出是没啥问题,主要是绕线把握不准,是在CPU这边绕多点,还是在DDR那边绕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源文件也行,不过这个不太专业
一般给通用的gerber文件

还有其它的吗?比如钢网层,丝印层啥的?

网友C:
gerber就包含了你说的那些文件了

网友C:
双面板的gerber 包含这几个文件 多层板 自己再添 内层的art文件 有盲埋孔的在添加 dr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面板的gerber 包含这几个文件 多层板 自己再添 内层的art文件 有盲埋孔的在添加 drl
...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面板的gerber 包含这几个文件 多层板 自己再添 内层的art文件 有盲埋孔的在添加 drl
...

明白了,谢谢。

网友E:
LCD走线需要等长吧,就算不等长也不能差相差太多吧,我目前画一个板没有注意,信号线之间长度相差太大了,最后屏幕显示闪,郁闷,请问下LCD信号线走蛇行线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