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ADC

楼主(2013-09-04):
   我写了一个ADC的程序,采样8个通道,每个通道采样10次:B0,B2,B3分别输入1.6V,1.6V,0.6V,其它管脚悬空。我反复调试(代码不变)。会出现两种情况:1,每个通道每一次采样到的电压都是1.500366V
2,B0,B2,B3通道得到的电压是正确的,其它通道电压是2点多伏。   为什么在不改变代码的情况下,反复调试出来的结晶不一样呢??

楼主:
补充一下,采样到电压都是3V,是什么情况???

楼主:
我设断点调试,和不设断点调试,结果也不一样。设断点的时候,结果是正确的,不设断点的时候,所有通道每一次,结果都是3.0V,,。这又是什么情况呢???谁来救救我啊

楼主: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64af"

网友A:
查看一下硬件量程,是不是超出了基准电压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看看你的AD的转换计算公式是不是不正确

网友B:
固定电压输入的AD口每次采集也不一样吗   变化在50以内是可以理解的
悬空的引脚采集到的AD值应该是随机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采样到电压都是3V,是什么情况???

悬空引脚去采集就没有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硬件量程,是不是超出了基准电压

输入采样电压只要是0-3V就可以吧····

楼主:
大家先给我解释:代码不改变的情况下,多次调试,为什么结果不是一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电压输入的AD口每次采集也不一样吗   变化在50以内是可以理解的
悬空的引脚采集到的AD值应该是随机数 ...

如果是随机数,但我看到的结果是就这三个结果:1.500···V  3V   2.2001····V ,,,而不是我们所说的随机数。

网友C(2015-04-07):
引用 网友B:
固定电压输入的AD口每次采集也不一样吗   变化在50以内是可以理解的
悬空的引脚采集到的AD值应该是随机数 ...

我将1.8V的数字电源连在ADCINA0,得到一直的是0.03V或者0V,都快崩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随机数,但我看到的结果是就这三个结果:1.500···V  3V   2.2001····V ,,,而不是我们所 ...

原理图设计不知道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