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二极管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04):
2.3V或2.8V 取决于二极管类型。
另外,电阻另外一端是接地吧?

网友B:
楼主看2楼提示

网友C:
这什么啊,模电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V或2.8V 取决于二极管类型。
另外,电阻另外一端是接地吧?

锗管,电阻那里没有接地

网友B(点评):
不带这样搞模电的,没接地,那接哪儿啊。说完整点!!

网友D:
Dr截止,Da导通,压降要看Da的型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锗管,电阻那里没有接地

这是模电老师出的习题

网友E:
逻辑或运算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模电老师出的习题

模电电路很讲究:开路就是开路,接地就是接地,接正就不是接负电位,含糊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电电路很讲究:开路就是开路,接地就是接地,接正就不是接负电位,含糊不得 ...

受教,多指教指教我这个新手啊

网友F:
还是要看你们学到什么内容了,仅看此图,明显不完整。

网友G:
基本的或门电路原理

网友H(点评):
电阻接地就是个或门了

网友I:
此图,数电书上有,解析也很清晰,请翻阅

网友J:
Y点电压等于A点电压减去二极管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锗管,电阻那里没有接地

真是瞎搞。这年头还有锗管。电阻又没接地。

网友K:
应该就是个或门,不过要看下拉电阻的大小

网友L:
看楼上诸兄的分析,原理上分析,或门正确的额。

网友M:
错误的老师,出错误的题目,带弯可怜的学生

网友:
二极管的单向导电,压降为固定值。

网友N:
支持3和9楼。电阻悬空,二极管没有通过电流哪来压降?

网友O:
3V-0.7V或者3V-0.2V吧,那个是防方向导通的,一般用于两种不同电压的电源供电,如果下面那个是2.8V,那2.8V的就可以当备用电池,当3v
拿掉以后就可以2.8V供电了。因为二极管反向可以看成不导通,所以3V的电压不会加到2.8V去

网友O:
我觉得电阻没有接地也有压降呀,用万用表点过这样的电路,只是不知道万用表点上去有没有什么影响,求高人指点一下。PS万用表可以看做一个很大的电阻,黑表笔接地了,是否意味着这就是接地了?那断开不就是无限大的电阻接地了?

网友N:
   问题就出在万用表的内阻接地。只能就图论图,也只能当作理想二极管来分析,不然下二极管漏电通路,y点电位就是3V减去上二极管压降。

网友P:
元老师出的题?

网友Q:
数字电路上有啊。一楼说的是

网友R:
电源切换

网友S:
乱搞~
1、二极管做用是组成与门,但前提是电阻另一端要接地并电阻值合适。
2、Y点电压要看,电阻接的电压,还有Y点外接负载。无外接负载,电阻另一端不接,Y点约为3V。
电阻有接或外接负载,就不能直接算二极管的压差,成了模拟电路。

网友T:
典型的线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