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芯片的问题,望高手支招

楼主(2013-09-04):
用430做了个东西 ,引脚用了UART和键盘以及显示屏,现在做电源电路,这个稳压芯片怎么选?用3V纽扣电池供电,具体电源电路怎么设计?谢谢高手了

网友A:
找个msp430的开发板,把电源部分电路抄过来就好了

网友A:
初学单片机,还是推荐采用拿来主义
等熟悉了硬件设计,再自己来设计

网友B:
可以一手抓软件,一手抓硬件,双管齐下,哈哈

网友A:
如果只是msp430,使用3V纽扣电池供电就行。
但你用了键盘和显示屏,你还要考虑下他们的供电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msp430,使用3V纽扣电池供电就行。
但你用了键盘和显示屏,你还要考虑下他们的供电才行 ...

谢谢您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显示屏在3.3v可以工作,zigbee在3.3v也可以工作,矩阵扫描按键的电压好像是5V,请问如何用3V电池实现供电?需要其它电路吗?单片机开发板上好像没有电池供电部分啊

网友A:
电池供电部分可以外接。
如果矩阵扫描按键必须5V的话,需要一个3V升压到5V的电路。
我建议你看看这个矩阵扫描按键的电路图或者手册,或者问问卖家,这个东西一般只是几个电阻和按键,没其他东西,一般是兼容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供电部分可以外接。
如果矩阵扫描按键必须5V的话,需要一个3V升压到5V的电路。
我建议你看看这个矩阵扫 ...

如果按键也兼容3V,那就意味着可以用纽扣电池直接供电了?时间长了电池电压下降会不会影响使用?有没有必要加一个稳压芯片?现在还是初级阶段,望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按键也兼容3V,那就意味着可以用纽扣电池直接供电了?时间长了电池电压下降会不会影响使用?有没有必 ...

:L电池没电了肯定会影响,及时更换电池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强烈建议双电源方式,外部输入电源和3V纽扣电源,外部输入电源可以使用稳压5V电源然后使用AMS1117-3.3V稳压芯片降压,电路使用稳压芯片手册提供的典型电路即可,按键扫描使用3V电压完全可以。不知道你具体使用哪款430的单片机,强烈建议增加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D:
个人觉得你最好先算一下你这个东东的最大总功率,确定你的电池能输出那么大的功率,至于别的楼上几位基本都交代清楚了。

网友E:
纽扣电池的电流很小,你查看下数据手册,看能否使显示屏正常工作。

网友F:
如果启动电流过大的话,对纽扣电池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G:
应该在学软件的同时兼顾硬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