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STM32的电机控制库2.0中有关SVPWM实现的计算PWM高电平时间的代码问题

楼主(2013-09-04):
STM32的电机控制库2.0中有关SVPWM实现的计算PWM高电平时间的代码问题
switch(bSector)
  {
    case SECTOR_1:
    case SECTOR_4:
                hTimePhA = (T/8) + ((((T + wX) - wZ)/2)/131072);
                                hTimePhB = hTimePhA + wZ/131072;
                                hTimePhC = hTimePhB - wX/131072;
                break;
    case SECTOR_2:
    case SECTOR_5:
                hTimePhA = (T/8) + ((((T + wY) - wZ)/2)/131072);
                        hTimePhB = hTimePhA + wZ/131072;
                                hTimePhC = hTimePhA - wY/131072;
                break;

    case SECTOR_3:
    case SECTOR_6:
                hTimePhA = (T/8) + ((((T - wX) + wY)/2)/131072);
                                hTimePhC = hTimePhA - wY/131072;
                                hTimePhB = hTimePhC + wX/131072;
                break;
    default:
                break;
   }

这里面的131072是怎么来的?困惑好久

网友A:
解决了分享下答案啊,

网友B:
没看过它的SVPWM库,我都是自己写。
原理上这个位置应该是2。 但不知道STM32库中间数据是怎么处理的,所以不好说它的意义。
但我发现一个线索 2*65536 (2^16)= 131072,估计是程序前面某个地方把数据放大了65536倍,在这个地方又把它除掉

网友C(2013-10-14):
楼主你好,能不能把你的矢量控制的程序发给我一下,好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能不能把你的矢量控制的程序发给我一下,好学习下?

百度搜索 出来一大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百度搜索 出来一大堆

百度上没有有关STM32的矢量控制程序啊!: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百度上没有有关STM32的矢量控制程序啊!

给你程序你也看不懂,这东西就得踏踏实实一步步来,先把坐标变换看懂吧

网友E(2013-11-18):
这个是Q16数据格式

楼主(2014-01-08):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分享下答案啊,

后来我自己写了SVPW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能不能把你的矢量控制的程序发给我一下,好学习下?

后来我自己写了个SVPWM的程序

网友F(2014-07-22):
楼主 有没有研究过 三电阻采样的程序啊,,,计算时间那一段都没搞懂。。。

网友G:
这个在学习表示看不明白各相占空比的是怎么的出来的,还有扇区判断的时候,扇区的编号好像不是连续的

网友G:
楼主明白各相占空比的理论依据吗,也困惑好长时间了

网友H:
请问楼主是自己写的SVPWM,而不是用ST的库?

楼主(2015-01-16):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是自己写的SVPWM,而不是用ST的库?

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用那种 A+2B+4C 的扇区判断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有没有研究过 三电阻采样的程序啊,,,计算时间那一段都没搞懂。。。 ...

我都是用双电阻的,只不过调制比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在学习表示看不明白各相占空比的是怎么的出来的,还有扇区判断的时候,扇区的编号好像不是连续的 ...

扇区编号网上有两种表示,一种是连续的,一种是非连续的,我觉得还是非连续的那种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明白各相占空比的理论依据吗,也困惑好长时间了

当初写的时候貌似理解过,过了这么长时间,早就忘啦。

网友I(2016-05-19):
引用 网友B:
没看过它的SVPWM库,我都是自己写。
原理上这个位置应该是2。 但不知道STM32库中间数据是怎么处理的,所以 ...

求工程师把你自己写的程序发一份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J(2017-01-05):
楼主理解这段了吗?  谁给解释下 很困惑~

网友K(2020-09-19):
有大神试过SVPWM移植到F4上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