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拆开的磁罐磁芯装上电感变化

楼主(2013-09-04):
各位大神,我将一磁罐的磁芯拆开,但漆包线没拆,然后又将磁芯装回去,用数字电桥测量初级和次级线圈的电感量和10KHz下的电阻,与没拆之前测的比较,数值相差很大,请问是磁芯破坏了吗,我是用烤箱烘烤120度将磁芯拆开的。

网友A:
磁芯不象永久磁铁,受这点热没影响。

影响它参数的,主要是磁芯的间隙。

楼主:
是不是要重新将贴合面粘下

网友B(点评):
很难保证与原来一致了,不过还不知道是否故意留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