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稳压电源遇到的问题。输入5。5V~6V就不能稳压。

楼主(2013-09-05):
我用下图线路搭了一个稳压电源,要求输出5V。输入在5.5~25V变化,但是一接近5.5就稳不住5V。换了不少管子,有些只能到10V(n沟道MOS管)。最低到6V(NPN功率管)。用P沟道或者PNP都不能用,现在求各位大神帮帮忙了!稳压用TL431稳2.5V。运放用输入级供电(5.5~25V)。

网友A:
输出5V时,点8电压该是多少啊,U1-2脚起码需要多大电压,R1要否最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5V时,点8电压该是多少啊,U1-2脚起码需要多大电压,R1要否最小电流?

输出5V时。在输入6~25V时,点8电压时6V,在5.5~6V时就会往下降,U1是3~30V电压输入。不清楚R1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5V时,点8电压该是多少啊,U1-2脚起码需要多大电压,R1要否最小电流?

输出5V时。输入在6~25V变化,点8的电压是6V不变,在5.5~6V变化时,点8电压会随着下降,U1供电是3V~30V。R1的作用不清楚

数据够了,用学过知识研究吧

网友B:
换pnp或pmos,改电路,交换op输入脚

网友C:
输入输出压差小于0.5V,显然用三极管是不行的。只能用PMOS。

网友D:
加一个电阻到地
在4节点与地之间应加一个电阻,因为Q4的集电极电流是由VBE决定的,Q2集电极电流也是由VBE决定的,但是这二个电流串在一起的,是有问题吧。因此认为
pjy
PMOS 低压差 方案,这个是正解!话说是今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最后一道高职类的题目。

网友E:
三极管和MOS管的特性都没有搞清楚,设计出来的肯定有问题了。
有431,运放基本是多余的。
采用NPN,起码输入6V才可以保证输出5V。

网友F:
楼上说的都正确,我只好打酱油走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2SA1015l两个PNP管一起使用,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2SA1015l两个PNP管一起使用,有什么作用呢?

恒流!因为楼主的输入电压变化范围很大。

网友H:
好像电子大赛的题目

网友D:
电赛题目?这也忒简单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负反馈是由恒流源引起的,我没有看懂开始,现在我想是这样的:输出电压变化会导致TL431的电流变化,如TL431电流随输出电压增大而变大,由于恒流源的作用,流入Q2三极管的电流就变小,从而使Uce变大,PMOS的栅极电压变大,使得Ugs变小,从而输出电流Id变小,这样就使输出电压变小了。请大侠指正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设计比较简洁,这种恒流源电路我用了快4年了,一装即成,免调试。这个电源D1是限制输出电压?

电平匹配用。使得431的电压在比较合理的区间

网友K:
引用 网友D:

高,能说说原理吗

这个电路关键在于负反馈,还有两个恒流源电路

网友L:
8楼有道理。
IRF9530的Vgs=+-20V.
这个电路可能会烧管子。

当9530的Vgs>10V时,其沟道电阻很小,输出电压就会很高,通过自动调节会使得Q2电流小(接近于截止),这时候必然使Vgs降低。

网友M:
431与运放好像是矛盾了

网友N:
这个真看不懂

网友O:
若是用线性稳压原理,R13应去掉。TL431用普通的稳压管即可。
TL431的稳压原理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