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5V为什么控制不了12V输出?

楼主(2013-09-05):
各位大牛,大家好,附件这个电路中,当74HC595输出高,即5V时,二极管小灯亮起;但是当74HC595输出低时,小灯仍亮,只不过暗一些,用万用表量12V下面那个电阻及二极管小灯两端都有压降,就是说这个时候仍然有电流存在,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所谓“当74HC595输出低时”,何为“低”者

网友B:
控制一个LED需要整这么复杂吗?

网友C:
一楼有道理,然后看看三极管基极电压多少,建议基极到地并个电阻

网友D:
有没有量一下基射极的电压啊!输出低的时候是多少V啊?

网友E:
原理上正确。
可能是Q1的c和e接反了。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是,595的GND和Q1的GND之间有电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当74HC595输出低时”,何为“低”者

我用万用表量,74HC595输出高时,约4.9V多一些,输出低时,约0.001V左右。

网友F:
说的都在理。
LED么,595直接串联电阻驱动,不用三极管。
另外,三极管的管脚很有可能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一个LED需要整这么复杂吗?

您好,这个电路还有另外一部分,并联在R54和lED等D5两端,不过目前用的时候,这部分是悬空的,不会工作,所以我没画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量一下基射极的电压啊!输出低的时候是多少V啊?

我当时量了,大约是0.5或0.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楼有道理,然后看看三极管基极电压多少,建议基极到地并个电阻

我当时也是担心595没有输出低状态,我把595的输出直接连了个电阻到地,不过没有效果呀,还是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上正确。
可能是Q1的c和e接反了。

不好意思,刚看了下,确实是C和E接反了。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

网友G:
建议你1.在595输出加一个接地电阻(<100K),2.验证一下7楼的提示,3.用示波器看一下595输出,确认为低电平直流电压输出,4.检查三极管放大倍数一般在100倍左右,5.确认LED只有三极管这一路控制通断。总之LED上只要有2V左右电压,1mA左右电流,就会发光。所以将其中一个条件去掉,就会成功。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回复,现在电路已经加工好了。我在调试的时候,如果把12V电压调低,调到10V左右,当595输出低时,小灯也不会亮,当595输出高时,小灯明显点亮,这倒也满足我的要求了。如果这个电路不改了,就让C和E反着用,对这个三极管的使用有什么影响呢?谢谢大家。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回复,现在电路已经加工好了。我在调试的时候,如果把12V电压调低,调到10V左右,当595输出低 ...

你的电路。。。。你是想实现三极管开关作用吧! 就你现在的电路!74HC595 如果是高电平5V 应该是导通 低电平0V 应该截止! 这个灯的亮度 你可以通过12V电压和R54电阻调节!比如减小电压,增大电阻都是可以的!

网友I:
三极管没截止          三极管基极接个下拉电阻  r54改为1k  下拉电阻为10k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回复,现在电路已经加工好了。我在调试的时候,如果把12V电压调低,调到10V左右,当595输出低 ...

这样用超过了Vebo参数,最好不要这样做。
be结加了超额的反向电压,对Q1本身有没有损害?我不清楚。你可以请教21IC的牛人。

真的要用,下面的测试肯定要做的:
最高工作温度下,低电平是否太亮?
需要测试一批元件,因为Iebo有离散性。

网友J:
加上下拉电阻,如果还不行,换三极管。

网友K:
ce接反了不就截止了,怎么还能亮

网友L:
基极加个下拉电阻应该可行~

网友M:
三极管 可能漏電

网友N:
我历来主张:遇到问题,要动脑、动手,当你这些都做了,依然不能解决问题,再提问、求解,你可以获得新东西、进步,否侧,一遇到问题就上论坛,如果是类似LZ这样的管子方向都错了的问题,瞎折腾大家,自己也没提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当时也是担心595没有输出低状态,我把595的输出直接连了个电阻到地,不过没有效果呀,还是一样呢。 ...

是三极管基极到底,并非输出!如何数据正常,检查你的元器件吧

网友O:
两个问题
1,在基极对地加一个4K7电阻。
2,三极管CE穿透电流比较大,建议选择正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