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么用示波器辨别谐振网络的优良

楼主(2013-09-05):
谐振网络做出来了之后不会检测了,应给接上信号源然后看信号的衰减吗?

网友A:
要的谐振网络的选频特性吗?

网友B:
应该分次输入若干个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对每一频率信号都要测量输入和输出幅度,计算衰减。根据各频率衰减描点作图。若设计对相位变化有要求,还要测量相位差。
如果有扫频仪,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