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机械层疑问

楼主(2013-09-05):
以前我画PCB的时候(protel),边框和钻孔什么的都用禁止布线层来设定的.但是现在这个老大给我说,把板框和定位孔画在机械层,于是有些疑问了,机械层有好多个,解释也有好一些.说什么定位孔,板框,以及一些文字说明都在机械层.我想问的是,如果定位孔、板框等画在机械层行业是怎么规定给厂家表达的*(如具体在哪一层),以及一些文字说明(如定位孔公差等)又是如何表达的。难道在一个机械层画出边框或过孔,另一个机械层画出文字等说明,厂家就明白???

楼主:
一直用禁止布线层,准备了解一下机械层。。。还是按行业规定来做。

网友A:
行业规定是在机械层

网友B:
对于protel文件国内大部分默认的板框和开槽都是画在keepout层
但软件的初衷是机械层画开槽,两种我都用过,只要板厂看得懂,都可以实现,可以在加工工艺中以文字说明
如果是出GERBER那更好说明了
没有死板的什么行业规定,能做出东西就行

网友C:
边框,孔和一些非电路本身的元素,绘制在哪一层,最实用的做法是与给你做电路板的厂家沟通好,因为他们直接决定电路板制作的最终结果。有些事取决于习惯(常态)而非规定。也许这正是某些领域的实际情况。

网友D:
文字说明 结构出的关键器件位置图,这些可以放机械层
但是板框和定位孔 还是keepout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protel文件国内大部分默认的板框和开槽都是画在keepout层
但软件的初衷是机械层画开槽,两种我都用过, ...

谢谢,以前已经全部画在禁止布线层。由于新进了一家公司,老大说开孔放在机械层。我也知道一般都是开孔什么的都放在机械层,只是没有深入了解以及用过。所以问一下各位同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字说明 结构出的关键器件位置图,这些可以放机械层
但是板框和定位孔 还是keepout 好用  ...

是,我以前一直都用的是禁止布线层来画板框过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框,孔和一些非电路本身的元素,绘制在哪一层,最实用的做法是与给你做电路板的厂家沟通好,因为他们直接 ...

如果说你每交一次板给他们,他们都打电话来问你,或者说每次都做一次文件来特别说明,那样也烦呀。还不如按照通用的规定来做,双方都明白。而且如何每次都用文件的话,说不定你粗心有的地方还容易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业规定是在机械层

过孔这些都放在机械层,那按照规定是不是板框也同时需要用禁止布线层和机械层。

网友E:
支持按照行业规范。
不规范的就是产生歧义,虽然说通常是咋样咋样的,但总免不了要核对和确认一下。没人有保障通常就是一定。
所以我支持行业中将各种都规范一下。都按照规范来做,节省沟通成本

网友F:
直接用KEEPOUT层还方便些,反正KEEPOUT层是少不了的

网友G:
用机械层

网友H:
从来不给原文件,输出GERBER文件。

网友I:
用Keep-Out Layer,自动走线及敷铜不会出错,老大说的不一定就是全对的,看各人习惯,不怕麻烦的话,Keep-Out Layer与Mechanial两层同时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说你每交一次板给他们,他们都打电话来问你,或者说每次都做一次文件来特别说明,那样也烦呀。还不如 ...

你说的很对,就是要用“双方都明白”的“通用规定”来做。

网友J:
制板说明白酒好了

网友K:
一般机械1  OR 2 OR   3 ,然后放些文字说明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Keep-Out Layer,自动走线及敷铜不会出错,老大说的不一定就是全对的,看各人习惯,不怕麻烦的话,Keep-O ...

也是,我以前没有用机械层。开糟什么的,我一般就用KeepOut Layer 。现在用机械层,发现电气规则检查不出来。

网友L:
我們公司還用DRAWING DRILL層做開槽的,不知道有人這樣用嗎??

网友M:
开槽可以用机械层,也可以用禁止布线层,对于孔,如果用机械层或禁止布线层,可能供应商默认做的是非金属化孔。

网友N:
只要是边框或者开槽就是机械层,Keepout仅仅是用来禁止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