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40读取SD卡的问题

楼主(2013-09-05):
我用51读取128MSD卡,可以读写任何一个扇区。可是用NUC140只能读写0-127个扇区。
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跟硬件没有任何关系 。

网友B(2014-01-27):
软件问题,必须的,楼主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C(2015-07-20):
是软件的问题吧,呵呵

网友:
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啊?好厉害。

网友D:
软件没有写对,按照原来的思路重写。

网友:
采用SPI接口读,是不是有限制的?

网友E:
寻址配置错误吧,不知道楼主最后怎么做的,贴出了看看。

网友:
你地址后移不就多读几个了?

楼主(2015-09-19):
不是那样的

网友:
配置接口错误了

网友F:
好东西,这个可以方便存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