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运放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3-09-05):
要搭一个电压、电流传感器后面的调理电路,,将信号幅值转换至0~3V直接。
电路图已经画好,之前只做过软件的仿真,对于具体要选择什么芯片,以及要注意什么都不太清楚。
希望高手指点!把电路图贴上,大家也帮着提点意见。

第一级:电压跟随

第二、三、四级:电压偏移、反相放大、电压跟随

我还有个问题,这几级运放电路都可以采用相同型号的运放吗?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信号的带宽、对精度的要求等等

网友B:
要把你的传感器输出信号特性说清楚,光说电压信号电流信号是不够的

网友C:
对于初次用运放的,选型的确是个问题,建议你选用双运放,比较好买。更换方便。LM358,TL082 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你的传感器输出信号特性说清楚,光说电压信号电流信号是不够的

电流传感器:宇波模块 CHB 25—NP  输入的额定电流 5A,测量范围0~正负7A,
电压传感器:宇波模块 CHB 25P\100 输入的额定电压 100A,测量范围0~正负150V,
还有其他什么特性吗?
当然精度希望是高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初次用运放的,选型的确是个问题,建议你选用双运放,比较好买。更换方便。LM358,TL082 常用的。 ...

谢谢!我先搭一个实验电路 试验一下。
双运放是指 一个芯片里有两个运放吗?

网友D:
一路没必要搞4个运放啊
首先你传感器过来的是什么信号? 幅值多少?
电阻分压 一个运放做跟随或者放大 自己根据幅值看 然后信号钳位 并电容 进AD

感觉还要看传感器的输入信号频率

网友D:
如果传感器信号过来有负压
那么建议用双电源运放
搞个电压基准 运放跟随下 和输入信号做个加法 再给AD

网友E:
电路有点罗嗦,看样子好像是小于1的放大器,一级足以

网友F:
电阻分压+运放跟随应该就可以了。我之前做个一个类似的电路,你可以参考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99155&epclose=1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分压+运放跟随应该就可以了。我之前做个一个类似的电路,你可以参考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 ...

谢谢!不过你给的连接好像打不开啊 显示“无权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路没必要搞4个运放啊
首先你传感器过来的是什么信号? 幅值多少?
电阻分压 一个运放做跟随或者放大 自己 ...

传感器过来的信号有正有负 我需要转换到0---3V,
我想的是:第一级电压跟随  第二级偏移  第三级放大  最后电压跟随
4个运放感觉是有点多 但是不知道如何简化
你觉得哪些可以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传感器信号过来有负压
那么建议用双电源运放
搞个电压基准 运放跟随下 和输入信号做个加法 再给AD ...

你的意思是 不需要第三级、第四级 放大和跟随了吗?

网友G:
中间两级可以省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信号的带宽、对精度的要求等等

估计带宽要求不高,精度要求未知,但从后面的电位计看,要求也不算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流传感器:宇波模块 CHB 25—NP  输入的额定电流 5A,测量范围0~正负7A,
电压传感器:宇波模块 CHB 25 ...

其实输入什么参数并不重要,关键是你的互感器次级的输出什么信号,什么特性。
从你图上看,你的互感器应该是电流型的,输出电流信号,你通过100欧电阻转为电压再测量。

你测的信号是直流? 交流?

这得说清楚。

精度要求多高?温漂呢?

据我所知,要求太高,互感器本身就达不到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先搭一个实验电路 试验一下。
双运放是指 一个芯片里有两个运放吗? ...

运放 一般一个封装内有1个、2个、4个的,当然引脚排列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输入什么参数并不重要,关键是你的互感器次级的输出什么信号,什么特性。
从你图上看,你的互感器应 ...

传感器测得是交流的电流信号
精度(Ta = +25℃): IN的±0.8%     温漂(Ta = 0–+70℃): 典型值:±0.3 mA,最大值:±0.5 mA
这些参数具体我也不太懂

你说可以省略中间两级,是指第二幅图的后两个运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不需要第三级、第四级 放大和跟随了吗?

当然不需要,
搞三级四级 没什么用的,
一 二级够了
再算上电压通道,
一个IC集成4运放即可,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传感器过来的信号有正有负 我需要转换到0---3V,
我想的是:第一级电压跟随  第二级偏移  第三级放大  最 ...

通常来说运放在双电源下,在输入输出接近0V 时有更好的特性。

从你图上看,应该是双电源供电。

如果用单电源供电,一定要注意信号的动态范围问题。如果信号接近了电源轨(也就是运放正电源和0V )时,很多普通运放就无法输出了,这是你就需要RRIO  也就是轨到轨的运放来保证。但即使轨到轨运放,在非常接近电源轨的情况下,也是无法保证输出的。况且从你图上看,第一级输入是有正有负的,运放可能无法输出负的电压。

我感觉第一级和最后一级有必要,中间两级可以省略。

第一级作为放大,第二级兼顾跟随和偏移。

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在两级上加适当的滤波,当然这要看信号的情况。如果要求高的话,可以再加一级有源滤波。

根据信号流向,可以按如下顺序安排:信号输入-》R(L)C无源滤波-》放大-》有源滤波-》信号偏移、缓冲-》ADC

第一级运放输入的偏置电流影响精度 (估计就你的要求也没问题) 。要求很高的,用FET输入运放(估计你也不用去考虑),普通双极的运放就可以了。

推荐运放型号
要求不高的:LM358系列(258)   LM324(LM224  124  2902  2904  等等通用运放
要求较高的:OP07D  OP27  OP2177 OP4177  OPA2277等等精密运放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测得是交流的电流信号
精度(Ta = +25℃): IN的±0.8%     温漂(Ta = 0–+70℃): 典型值:± ...

你需要根据你的系统对模拟信号链的  信号特性、精度要求、带宽要求 来综合计算、设计电路,并预留一定的余量。

当然初学者也可以 先动手制作, 然后从制作中 体会各个参数的意义,并考虑如何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常来说运放在双电源下,在输入输出接近0V 时有更好的特性。

讲解地非常详细 略懂了一些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放 一般一个封装内有1个、2个、4个的,当然引脚排列不相同

根据你的建议 我又咨询了一下朋友 重新设计了电路 麻烦再帮我看看??谢谢!!

第一级:电压跟随

第二级:反相放大 后面加了一个二阶有源滤波器

第三级:反相加法器 最后钳位保护

这样的电路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考虑到
主要的功能就是调理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转换到0-3V,送个DSP的AD通道。
不胜感激!!

网友H:
一直想找一个电流传感器后的信号滤波电路,看到了楼主的帖子,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想找一个电流传感器后的信号滤波电路,看到了楼主的帖子,学习了,谢谢 ...

共同学习!

网友I:
1.第一级采用反向放大,输入阻抗只有1K欧,分流作用很会明显。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I:
1.第一级采用反向放大,输入阻抗只有1K欧,分流作用很会明显。不妥!
          ...

第一级是电压跟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