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地与数字 模拟地 共地问题

楼主(2013-09-05):
功率地与数字 模拟地 共地问题 为什么电路中要这样接  谁可以把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的功能给我说下  谢谢了

网友A:
数字地是数字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
即数字电压信号的
基准端;
模拟地是模拟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
模拟信号的电压基准
端(零电位点)

一、分为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原因:

由于数字信号一般为矩形波,带有大量的谐波。如果电路板中的
数字地与模拟地没有从接入点分开,
数字信号中的谐波很容易会干扰
到模拟信号的波形。
当模拟信号为高频或强电信号时,
也会影响到数
字电路的正常工作。
模拟电路涉及弱小信号,
但是数字电路门限电平
较高,
对电源的要求就比模拟电路低些。
既有数字电路又有模拟电路
的系统中,
数字电路产生的噪声会影响模拟电路,
使模拟电路的小信
号指标变差,克服的办法是分开模拟地和数字地。

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无法保证电路板上铜箔的电阻为零,在
接入点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
就是为了将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共地电
阻降到最小。

网友B:
对于直流起限流作用,对高频成分起直通作用。

网友C:
还有更具体的解释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数字地是数字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
即数字电压信号的
基准端;

分数字地和模拟地可以理解,但是为啥是用一个10M的电阻呢?

网友E:
解释很到位:victory:

网友A:
也可以用零欧电阻链接

网友F(2016-01-13):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零欧电阻链接

0Ω的电阻跟一根导线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