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通信

楼主(2013-09-05):
68013A采集FPGA的数据再传到PC上,可每次都有上次 的数据残留,请问各位大神,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为真没有遇到过…………

楼主:
复位端点缓存按理说应该是可以吧这些数据清除掉的吧,可是我在感觉自己添加的代码没气作用呢??FIFORESET=0x80;SYNCDELAY;
FIFORESET=0x02;SYNCDELAY;
FIFORESET=0x06;SYNCDELAY;
FIFORESET=0x00;SYNCDELAY;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是你最后的数据包没有处理好。

如果最后的数据包没有满的话,CY7C68013 可能不会把它commit到USB。
一般CY7C68013 有两种做法,一是使用PKTEND强制不满的包发送出去, 另一种是将不满的包填充无关的字节,填写满。
一般常使用 EPxFIFOCFG.2 = 1 和PKTEND pin 允许CY7C68013 发送零长度的数据包。

网友A:
期待高手给大家出个有关68013的指导教程吧……

网友C(2013-10-16):
哪哪都能看到楼上:P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哪都能看到楼上

ls不也一样…………;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s不也一样…………

:lol

网友D(2014-05-08):
可以把你的fpga与68013a间 的通信源程序分享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