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电源

楼主(2013-09-05):
目前驱动直流有刷电机,额定功率80W,电压24V,是低端产品,成本还是有一些敏感的,客户距离较远,因此产品质量还是第一位,否则维护就没法做了。

下面几种变压器,
开关电源  环形变压器和工频变压器 ,哪种适合我的需求?

请帮助分析一下,讲讲理由。 谢谢。

网友A:
呵呵,开关电源是首选~~~配个120W的余量大些就可以了,成本只能看你的接受能力了。

楼主:
开关电源主要是贵,还是体积大。

楼主:
想到的廉价方案就是工频变压器,看到别人的板子上用了环形变压器,唤醒没用过。

也知道开关电源好,成本三者差多少心里没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主要是贵,还是体积大。

开关电源主要是贵,与其他电源比较的话体积是最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主要是贵,与其他电源比较的话体积是最小的。

工频变压器和环形变压器也很小啊

网友C:
这要看电机负载特性的软硬度, 特性较软的可软启动, 可用开关电源. 比如风机;
特性比较硬的话开关电源就不适合了. 比如牵引, 静磨擦很大, 普通的开关电源无法提供足够的启动电流. 这种情况需要专用的电机开关电源, 或用工频整流.
就可靠性而言, 工频整流为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电机负载特性的软硬度, 特性较软的可软启动, 可用开关电源. 比如风机;
特性比较硬的话开关电源就不适 ...

谢谢,适用场合和要求均不高。

了解一下工频这个功率的价格和体积。放到控制器外壳的外面还是可以的

网友C:
80W的电机,如果连续运转的话, 加上还有别的控制电路, 用足150VA的变压器就差不多了, 而如果是间隙运转, 用100W的也可以.
工频的价钱, 150W壳式的, 根据批量价在80-100块左右, 100W大约在60-80块.
桥, 电容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W的电机,如果连续运转的话, 加上还有别的控制电路, 用足150VA的变压器就差不多了, 而如果是间隙运转, 用1 ...

工频变压器本身防水吗?
间歇运转,低速,一天累计运行不了20分钟。

开关电源六七十不知道够不?

看到有人用环形变压器,这个质量轻,体积小,价格低,不着调满足我的需求不?

网友C:
1天累计运行20分钟, 那50W的变压器就够了, 连硬启动都不用担心.
这个就不要用开关电源了, 你起码要配个200W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天累计运行20分钟, 那50W的变压器就够了, 连硬启动都不用担心.
这个就不要用开关电源了, 你起码要配个200W ...

我以为变压器的功一定要大于负载的功率

一次持续运行最多15分钟。 如果用开关电源为什么是200W?开关电源100W不可以吗?
用工频变压器,多大功率合适?

实际使用我需要两路输出,一路给电机,一路给单片机。

网友D:
请问楼主知道这三种电源的优缺点吗?或者是他们的工作原理吗?如果知道你自己分析下利弊就知道你需要哪个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知道这三种电源的优缺点吗?或者是他们的工作原理吗?如果知道你自己分析下利弊就知道你需要哪个电 ...

坦白的说,我知道的不多。

工频变压器,效率低,纹波大,质量重,价格便宜。
开关电源,问消耗,效率高,质量轻,价格觉得比工频变压器要贵。
环式变压器,一点都不了解。

应该去问度娘,问供应商,可能就知道我要用哪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