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里有没有GPS天线?

楼主(2013-09-05):
我经常看一些手机拆机,就是自带GPS功能手机,但是没看到GPS天线,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
天线肯定有的,是集成的那种

网友B:
集成在gps芯片里面了,你在淘宝上搜下gps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C:
有些天线就一个PCB导线
有些是皮法天线,一个不规则的铜片
哪种大的是专业GPS内的天线
手机因为有GPRS辅助定位,所以天线精度要求不高的

网友D:
现在的手机很多是GPS天线和WIFI天线共用的。

网友E:
苹果3G版iPad的GPS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手机很多是GPS天线和WIFI天线共用的。

好多GPS定位器用一个陶瓷天线,做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在gps芯片里面了,你在淘宝上搜下gps芯片就知道了

天线都是陶瓷的好大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苹果3G版iPad的GPS天线:

谢谢分享!

网友F:
手机天线有 弹片+支架,FPC,镭雕等等形式,手机GPS天线也不例外,多数情况下是在中壳或者后盖上了,下次再拆的时候注意找找,尤其是 FPC 的天线,喷了黑色油墨之后跟壳子颜色一样,很不好找,你可以先在主板上找一下对应的 GPS 天线的触点弹片,然后再从触点弹片的位置去对应GPS天线的位置。

网友G:
天线是内置的,但可不是集成在芯片内,一般都用模块化天线,也有用结构件专用天线的。

网友H:
GPS肯定有天线的。可能与别的模块共用

网友I(2015-01-28):
引用 网友G:
天线是内置的,但可不是集成在芯片内,一般都用模块化天线,也有用结构件专用天线的。 ...

本来我有陶瓷天线,我想弄小一些天线。那么我可以改变天线吗?我是用SIM808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本来我有陶瓷天线,我想弄小一些天线。那么我可以改变天线吗?我是用SIM808的 ...

除非你会改,这个需要相关知识和经验,否则还是去选购成品吧,而且还有性价比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除非你会改,这个需要相关知识和经验,否则还是去选购成品吧,而且还有性价比的问题。 ...

是商家之前配给我的,我用的是SIM808模块,发现商家配给我的天线不是我想要那种,我想要小一些的,不知道有没有?怕是没有符合?请问有源天线和无源天线,她们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是商家之前配给我的,我用的是SIM808模块,发现商家配给我的天线不是我想要那种,我想要小一些的,不知道 ...

什么天线合你用,去市场上找吧。
有源天线是内置LNA的,需要供电才能工作。无源天线就是常规纯粹的天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什么天线合你用,去市场上找吧。
有源天线是内置LNA的,需要供电才能工作。无源天线就是常规纯粹的天线。 ...

噢噢,好的谢谢你

网友J:
看看射频里天线工程吧!…
  天线尺寸与波长有关!
  手机收、发载波频率与GPS频率是多少哇?…哼!

网友K:
必须有,现在有很多芯片大小的GPS天线

网友L:
手机后壳上有黑色塑料纸一样的,上写  天线不要撕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