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AD多路转换问题

楼主(2013-09-05):
我要利用MSP430做一个4路的AD转换器用来采集4个电压信号,用来做一个触摸屏信号的采集,问题就是只有笔接触到触摸屏的时候才开始采集信号,别的时候不采集,所以想请教一下怎么实现,分数就这么多么,万分谢谢!

网友A:
难度不小啊。msp430的ad用来做触摸按键的案例很常见。做触摸屏信号采集的还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度不小啊。msp430的ad用来做触摸按键的案例很常见。做触摸屏信号采集的还真没见过。 ...

亲爱的版主大大,您只需要和我说说只有在触摸的时候才开始AD转换就行了,因为毕竟程序开始不能一直采集转换啊,利用中断么

网友A:
msp430实现触摸按键的源代码,你可以参考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111e5b3f87c24028915fc3a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