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该电路是如何实现自举升压的

楼主:
这是电动车控制器驱动电机的原理图,其中只是一相。
流程是MOS低边打开充电,充完电后,打开高边,这时候,难道24V与电容原来的24V加在一起成48V了吗?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2013-09-05):
自己顶一下,24V倍压后变成48V,加入在MOS高边的栅极,这时候,GS电压会有24V,这个24V会烧高边MOS吗?

网友A(点评):
48V在哪里?

楼主:
48V在Q1的G端

网友A(点评):
如何见得?

楼主:
示波器测得的

网友A:
是比Qs1极高约24V而已

楼主:
是这么回事。就是不知道原理

网友B:
原理: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楼主:
还是不明白,能否描述一下流程

网友C:
下半桥导通,半桥中点接地,电容通过二极管充电,约等于VCC。
下半桥截止,中点电压被太高,于是电容中的电位也被跟着抬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半桥导通,半桥中点接地,电容通过二极管充电,约等于VCC。
下半桥截止,中点电压被太高,于是电容中的电 ...

下半桥截止,中点电压为一个浮空的电压(对地来说),被抬高如何说起?

网友D:
C3充满电之后相当于一个接近24V的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半桥截止,中点电压为一个浮空的电压(对地来说),被抬高如何说起? ...

中点是浮空了,它浮到哪是根据负载两端的电压确定的,电容的对地电压就在此基础上上浮一个VCC。就算这个中点飘到天上,电容两端的电压也是那么多,与对地多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