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64 ICC avr 总出现左值错误 (急)

楼主(2013-09-05):
#define PC_0 PORTC0
#ifndef LCD_H
#define LCD_H
#include "iom64v.h"
#define  PC_0        PORTC0
#define  PC_1        PORTC1
#define  PC_2        PORTC2
#define  LCD_CS1     PORTC3
#define  LCD_CS2       PORTC4
#define  LCD_RD     PORTC5
#define  LCD_WR        PORTC6
#define  LCD_DATA     PORTC7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int cuont;
extern void Delay_1ms (unsigned int cuont);
#endif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LCD.H"

//主控单片机型号Atmega64;
//晶振:内部晶振8MHz,程序烧写时选择合适的选项;
//时钟周期: T1=1/fosc=1/(8*10M);
uint cuont;

//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_1ms (uint cuont)         //cuont=200,Delay=200ms
{
uint j;
for(;cuont>0;cuont--)
{
   for(j=8000;j>0;j--)
   {;}
}
}
//延时200ms;
void LCD(void)
{
   Delay_1ms(200);
  //CTLPORTC=0x00;
}
//LCD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_LCD(void)
{
   uint i;
  Delay_1ms(200);
  LCD_CS1=PORTC|(1<<5);
  for(i=0;i<=8;i++)
  {
    LCD_DATA=0x01&((i+4)<<0x04);
  LCD_CS1=0;
  LCD_CS1=1;
  }

  for(i=0;i<=8;i++)
  {
    LCD_DATA=0x01&(i<<0x18);
  LCD_CS1=0;
  LCD_CS1=1;
  }
  }

以上是我写的LED初始化程序,不知道为什么编译时以下语句总提示“\LCD.c(34): lvalue required”这个错误,请各位高手指教!,我的编译器是ICC avr,芯片是atmega64.
  LCD_DATA=0x01&((i+4)<<0x04);
  LCD_CS1=0;
  LCD_CS1=1;

网友A:
左值不是变量

楼主:
而且直接用 PORTCn也不行,也是同样的错误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直接用 PORTCn也不行,也是同样的错误提示

ICC里面没有PORTCn 只能用PORTC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