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米板学习四:手机遥控攸米板

楼主:
      攸米板的介绍请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60714-1-1.html

      一般控制LED的例子都是按钮控制的,如果用手机无线遥控攸米板上的LED,是不是感觉比较酷?

       先看一个视频。

    其实实现起来并不难,只要用到上一讲的串行通讯知识就可以了。 蓝牙模块虽然是通过蓝牙协议来通讯的,但我们使用起来可以把它看做一个串口,和使用一个串口的操作完全相同。

    和上一讲使用USART1不同,这次使用的是USART3

1.       硬件要求
·           Android手机一个
·           STM32F1 YOCTO 攸米板
·           蓝牙模块

2.       硬件连接
·           把攸米板和蓝牙模块插在洞洞板上,蓝牙模块连接STM32F1的USART3

模块

蓝牙模块

攸米板 (USART3)

PIN

Vcc

3.3V

GND

GND

Rx

PB10

Tx

PB11

·3.       测试步骤
·           在手机上安装应用“蓝牙串口”。
·           连接设备,搜索到攸米板上蓝牙模块后配对,配对密码是1234
·           进入到地面站模式,按“按键1”,攸米板上的4个LED会亮或者灭,一闪一闪的。

4.       注意事项
·           蓝牙模块在使用前通常需要配置,例如波特率。在本例中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具体如何配置请参考蓝牙模块的使用说明
·
5.       关于源代码
1. IAR EWARM 6.40下编译通过,选用的调试端口是ST-LINK
·           在目录EWARM,打开project.eww。
·           选择菜单project->rebulidall
·           Download, 执行。
2. 工程文件架构请看:
3. 源代码下载
http://yunpan.cn/QXCxxbUhM9j3P

楼主(2013-09-05):
源代码等我晚上再测试一次,没有问题再发出来。

网友A:
蓝牙转串口,还是串口通信哈!

楼主:
加上了视频

网友B:
很不错的帖子  不错  比较给力  谢谢了  楼主  抽空好好看看

网友B:
话说  STM论坛  好多开发板啊  看来  STM  用的还是比较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