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DB9连接电缆两头的2、3脚交叉吗?

楼主(2013-09-05):
单片机的串口的TXD与DB9接头的2脚连接还是3脚连接?也就是说是否需要在电路板内交叉,还是在做DB9连接电缆时交叉?谢谢!

网友A:
网络卡得不行啊 怎么办啊

网友B:
个人感觉应该在连接电缆时交叉。

网友C:
两母头要交叉,一公一母是直通的无需交叉。

网友D:
没个标准,各个厂家都是做的很随意,经常遇到麻烦

网友E:
主要还是不同的厂商之间的兼容问题

网友F:
现在的小p孩连什么是公头什么是母头都不知道,让他们理解什么时候该用交叉线,什么时候用直通线真是天方夜谭。

网友G:
有可能是线序的问题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H:
这个问题?应该是交不交换要根据你所使用的线来定的吧?!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I:
交叉线序的问题  楼主  这个  还是需要仔细尝试尝试

网友J:
一般我是DB9的端子3脚定义发送,2脚定义接收,二个设备通信时中间线路做交叉。

网友K:
串口线两个都是母头2、3脚交叉;一公一母是2连2,3连3,不用交叉,5脚都是地。最近研究了三个厂家的串口线2、3、5都是这样的,其它脚会不一样。

网友L:
串口线是否交叉没有规定的
2头都是母头的有交叉的,也有直连的,
2头都是公头的有交叉的,也有直连的,
一母一公的有交叉的,也有直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串口线是否交叉没有规定的
2头都是母头的有交叉的,也有直连的,
2头都是公头的有交叉的,也有直连的,

中国电子工程师素质太差导致市面上各种非标的线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