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用宽电压电源产品

楼主(2013-09-05):
      目前市场上有很多超宽电压的DC-DC电源,如:9-36V、18-72V等,也有相对稍微窄一点电压的DC-DC电源,如:9-18、18-36V、36-72V等,我们很多工程师在需要选用标称12V、24V或者48V的DC电源的时候,都会选用这种超宽型如:9-36V、18-72V的DC电源,实际上这种选择表面上看起来使用性更大,但是实际在使用过程中会带来一些误区,主要包括:
1、4:1超宽电压的产品成本方面肯定会比2:1宽电压的产品成本高。
2、如果实际上如果你的需求电压范围9-18V,但是你选择9-36V,那么后者由于电源产品在设计过程中要兼容全电压范围的稳定性,会选择标称电压点,向两端延升,电压在靠近两端的范围段对于瞬态脉冲、动态指标、并没有在标称情况下那么稳定;相反如果选择窄电压的产品,不仅可以有效规避这种问题,反而在使用上面不会受到影响。
3、整机在做电源设计过程中,对于输入电压要尽量控制在窄电压范围内,这样有助于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不一定电压越宽越好。

谢谢!

网友A:
超宽电压下电源的启动短路很容易在低压或者高压情况下受到瞬态脉冲的影响,

楼主讲的很在理。

网友A:
从可靠性的角度来看,也不要选那么宽的电源。

网友B:
宽电压范围的产品   感觉适应性比较强一点   我的理解

网友A:
主要是宽电压在低压和高压的电压点他的稳定性比较差。

网友C:
宽电压产品的设计技术还要不断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