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大家,这个怎么算输出?

楼主(2013-09-05):
请问大家,这个怎么算输出?

网友A:
先去翻下模拟书 运放这章

网友B:
四个电阻接法要去看看电子技术啦,里面有介绍,我也想不起来了!

网友C:
平衡的时候Vout=Vref,假设将电桥配置为1/4桥,且将右下角那个电阻配置为变化的电阻Rx,则Vout=Vref+(Vex*R1+Vref*R)*R1/(R+2*R1)*(R-R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的时候Vout=Vref,假设将电桥配置为1/4桥,且将右下角那个电阻配置为变化的电阻Rx,则Vout=Vref+(Vex* ...

Vout=Vref+(Vex*R1+Vref*R)*R1/(R+2*R1)*(R-Rx)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当R=Rx时,没有Vout=Vref

网友C:
Vout=Vref+(1/R-1/Rx)* (Vex*R1+Vref*R)*R1/(R+2*R1)

网友C:
不好意思,一开始那个写错了,这个应该没问题的,你可以仿真一下试试。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又写错了,应该是Vout=Vref+(1/Rx-1/R)* (Vex*R1+Vref*R)*R1/(R+2*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