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05

楼主(2013-09-05):
  各位前辈,我画了块板子,输入是12V,加了个78L05变成5V,然后供给单片机做工作电压,可是怎么78L05输出电压只有0.2左右???

识别78L05管脚,考察负载过重否

网友A:
换一个试一下,要不就贴个图看看

网友B:
引脚搞错了吧
要不就是后端短路了
要不就是输出电容焊反了

网友C:
LDO 前后就各自一个电容啊,好好看看有无短路?

网友D:
带着7805你量量12V还正常吗?应该是不正常了,我觉得貌似短路了,要么就如楼上所说,焊反了

网友E:
短路吧,没焊接好

网友F:
没焊错的话,就看看后边有没有短路!

网友G:
要么电路有问题,要么器件有问题,再要么过载了。

网友H:
78L05.接错的可能性大。。

网友I:
先找个试验板,搭这个电路试试。

网友J:
遇到问题,要动脑、动手。LZ既不动手(检查、测试),也不动脑(分析、推敲),别人帮不了你的!

网友K:
贴图上来看一下,先不接负载测试一下输出电压。

网友L:
就这也贴上来问一下?

网友M:
把78L05的输出端与后续电路断开,看看是前端短路还是后端短路

网友N:
明显楼主没经过任何分析研究,先自己分析吧。
上来就直接问,这毛病不能惯。

网友O:
没有电路图 很难帮您分析哪里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当天就找出来问题了,是焊接的时候芯片的接地端碰到其他元器件导致短路!

楼主:
不好意思啊各位,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帮忙,分数上的事望大家见谅!

网友P:
楼主啊,焊接可是基本功啊

网友Q:
贴出图来吧,我觉得应该是你虚焊造成的

网友R:
很明显你的输入电压太高,通电瞬间就冲击78L05了,建议你降低输入电压,可以用电阻降压。

网友S:
目测,78L05,画反!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明显楼主没经过任何分析研究,先自己分析吧。
上来就直接问,这毛病不能惯。 ...

倒在了最细节的地方!= =

网友T:
78L05.焊反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