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
先说说我理解的电路运行过程,
1、正常S1放松时,555的2脚低电平,3脚高电平。
2、S1闭合时(不松开,一直闭合),555的2脚高电平,并通过RA1和R6给C4充电,使C4由0电位上升,此刻3脚仍为高电平。
3、当C4电位上升到10V时(即延时时间),3脚翻转为低电平,此刻7脚放电端打开为0,将6脚也拉为0,C4放电,此时保持3脚为低电平。
4、当S1松开时,C1通过R8等电阻放电,2脚下降到低电平时,3脚翻转为高电平。此时7脚关闭,C4已放空电量,6脚为低电平。
问题:1、我上述的理解是否正确?
          2、一个奇怪的现象,
当全新C4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延时时间长(当RA1取100K时,延时40秒),第二次及以后使用时,延时时间一直为31秒。
将电路板放在那里一周后(带电不带电都试过)第一次使用,延时时间也变长,再延就正常31秒了。
当我重新焊一个新C4后,也是第一次延时长,以后延时短。为什么?请教大师了。。。

网友A(2013-09-05):
因为每次开始工作的首个输出脉冲C4的充电是从0开始,而放电则没有放至0;第二个脉冲的充电就不是从0开始。所以每次开始工作的首个脉冲时间都较长。第二个及以后脉冲就比首个脉冲短并且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每次开始工作的首个输出脉冲C4的充电是从0开始,而放电则没有放至0;第二个脉冲的充电就不是从0开始。 ...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当3脚低电平时,7脚的放电端打开(我理解为电位=0),且会保持一段时间,足够C4放空电量啊

网友A:
C4残电是因为放电电阻不为0造成,不是放电时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