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根据单片机管脚测得的波形判断波特率?

楼主(2013-09-05):
如何根据单片机管脚测得的波形判断波特率?

网友A:
看间隔最小的跳变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间隔最小的跳变时间

楼主:
烦请分析一下,是多少?

网友B:
你至少示波器 时间档 卡下波形的时间吧 不然怎么弄啊

网友C:
看波特率要多测几个波形吧

楼主:
就是这个波形。应该只是发送了一个字节。

网友D:
没有时间轴怎么算

楼主:
示波器虚线一格是50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间隔最小的跳变时间

麻烦看一下。 虚线一格是50us

网友E:
你发送的是什么字节?0XFE? 0X7F?

网友F:
这个去测来干嘛

网友A:
就这点波形,很容易误判的,不好判断

网友G:
发送0xAA,最好看波特率

网友H:
看最小波形宽度,也需要数据足够多,一个数据容易看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