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义隆EM78P259 TCC仿真怎么这么不准? - 单片机论坛,单片机技术交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MCU]

义隆EM78P259 TCC仿真怎么这么不准?

楼主(2013-09-05):
我用CLK=4测试 用示波器测量  发现脉冲的周期是128us  但是理论上来说应该是0.125us  请问是什么情况?

#include "EM78P259N.h"
#define DISI()  _asm{disi}
#define ENI()   _asm{eni}
#define RET()   _asm{RET}
#define MOV()   _asm{mov A, @0x00} //0分频
#define CONTW() _asm{contw}
#define CLRA()  _asm{clra}
#define SLEP()  _asm{slep}

#define LED  R61

extern int IntVecIdx; //occupied 0x10:rpage 0
void main(void)
{
        _asm
                {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MOV();
        CONTW();

        WDTCR=0X00;
        P5CR=0xFF;
        P6CR=0X00;
        LED=0;

        TCC=255;
        ISR=0;
        IMR=0x01;
        ENI();

        while(1);

}

void _intcall ALLInt(void) @ int
{
  switch(IntVecIdx)
  {
    case 0x4:
    break;

    case 0x7:
    break;

    case 0xA:

        if(TCIF == 1)
        {
                TCIF=0;
                TCC=255;
                LED=!LED;
        }
    break;

    case 0xD:
    break;

    case 0x10:
    break;

    case 0x13:
    break;

    case 0x16:
    break;

    case 0x19:
    break;

    case 0x1C:
    break;

    case 0x1F:
    break;
  }
}
void _intcall extinterrupt_l(void) @ 0x03:low_int 0
{
_asm{MOV A,0x2
      BC 0x3,5
};
}

void _intcall port5pinchange_l(void) @ 0x06:low_int 1
{
_asm{MOV A,0x2
      BC 0x3,5
};
}

void _intcall tcc_l(void) @ 0x09:low_int 2
{
_asm{MOV A,0x2
      BC 0x3,5
};
}
void _intcall ADconvert_l(void) @ 0x0C:low_int 3
{
_asm{MOV A,0x2
      BC 0x3,5
};
}

void _intcall comparator_l(void) @ 0x0F:low_int 4
{
_asm{MOV A,0x2
      BC 0x3,5
};
}

void _intcall highpulse_l(void) @ 0x12:low_int 5
{
_asm{MOV A,0x2
      BC 0x3,5
};
}

void _intcall lowpulse_l(void) @ 0x15:low_int 6
{
_asm{MOV A,0x2
      BC 0x3,5
};
}

void _intcall tcca_l(void) @ 0x18:low_int 7
{
_asm{MOV A,0x2
      BC 0x3,5
};
}

void _intcall tccb_l(void) @ 0x1B:low_int 8
{
_asm{MOV A,0x2
      BC 0x3,5
};
}

void _intcall tccc_l(void) @ 0x1E:low_int 9
{
_asm{MOV A,0x2
      BC 0x3,5
};
}

网友A(2014-01-08):
我78p468,定时也不准,我也是用示波器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