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0516的ANIN7口,配置成数字IO输入时,能否实现内部测温?

楼主(2013-09-05):
反复看了下资料,内部的AD通道可以配置连接到内部温度传感器上,但是IO脚配置描述上就不太详细..现在手边还没有板子验证,有谁用过回复下? 当该通道(AIN7)作为数字输入时能否实现内部测温?

网友A:
分时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时复用

前面同事也有提到要分时复用.. 但是如果这个引脚作为输出的话,就意味着会对输出造成影响了..
如果必须分时复用, 那就意味着内部测温的时候,也必须将该引脚设置成模拟输入功能,即使这个引脚没有起任何作用?

按我的理解,IO脚的多功能应该是通过将该引脚连接到内部不同的功能单元实现的,当内部AD通道7连接到温度传感器时,应该只是占用了该通道的AD转换功能..那么该引脚作普通IO输入功能应该不冲突才是!   或许这个芯片的引脚配置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网友B:
管脚用作数字IO的话ADC就跟它无关了,当然不会影响温度传感器.

网友B:
CH7连接温度传感器本来就不依赖外部管脚.

网友A:
不知道 还想说什么。

网友C(2014-02-03):
没见楼主回帖子啊

网友(2015-02-28):
内部测温主要用在自我保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