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058SSAN-LQFP64 开发板上的数字地跟模拟地好像给搞混了

楼主(2013-09-05):
JP3 PIN10应该接数字地,实际连接是模拟地。SW1, C1, C3, C5也应该接数字地,实际连接了模拟地。

结果就是,如果把板子分开用则仿真器板供电连接的是模拟地。

实测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有大约11欧姆的电阻(MCU内部电阻)。因此如果用仿真器供电则须注意供电电流不可过大,否则可能会损坏MCU。

修正此問題的 rework guide

楼主:
目标板自己独立供电就不要紧了,只有复位按钮和晶体电容接模拟地,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A:
楼主观察的听仔细的额,待板子到了,也研究研究

楼主: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把JP3 PIN10或者复位按钮左侧引脚短接到铺地即可。

网友B:
确实如此啊 ,先去短接了再说

网友C:
原理图是 NuTiny-SDK-M051 里面的原理图吗?

网友D:
我发现背面的丝印好像也印反了,呵呵

网友E:
这个板子的原理图光盘里面好像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的原理图光盘里面好像没有吧。

我没有看到原理图。图很简单,根据引脚定义很容易看明白原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看到原理图。图很简单,根据引脚定义很容易看明白原理。

为什么给的资料里面没有64引脚的M058?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给的资料里面没有64引脚的M058?

光盘应该是老的,而M058S是新推出的芯片,所以光盘里还没有它的资料。

最新资料都要去官网上下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光盘应该是老的,而M058S是新推出的芯片,所以光盘里还没有它的资料。

最新资料都要去官网上下载。 ...

多谢,我已经在官网上下载了资料,用万用表测了一下,55引脚的AVDD接到了GND,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我已经在官网上下载了资料,用万用表测了一下,55引脚的AVDD接到了GND,这是什么情况? ...

不会吧?我的板子没有这个情况,55脚的确是接的电源。你不会是改错线了吧?

网友F:
我很久以前就有个观点 。通常光盘拿到手后,先穿个洞挂到桌子 前当镜子 用。因为 光盘的内容,在量产前,它的资料 已经定稿了,永远不能更新了。处于绝对的落后淘汰的境况了。参考意义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的板子没有这个情况,55脚的确是接的电源。你不会是改错线了吧? ...

不好意思,是我错了,昨天可能是不清醒吧。呵呵。

网友G:
为什么我连接了usb之后,kiel连接的时候提示“应用程序内部版本不匹配”呢,我看着像是要升级的,但是升级之后,还是照样弹出。论坛上图怎么那么麻烦……

网友H:
如果keil驱动版本和Nu-Link(仿真器)中的FW版本不匹配就会出这个警告。如果点击升级,将keil驱动的版本与仿真器FW版本统一之后,应该就不会再出这个警告了
如果ICP tool版本和Nu-Link(仿真器)中的FW版本不匹配也会出这个警告。所以需要注意的是,ICP tool的版本和keil驱动的版本要先统一

网友I(2013-12-21):
楼主是个细心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