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如何自动切换到交流档和直流档

楼主(2013-09-05):
我的输入端电压有可能是直流电压也有可能是交流电压,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处理电路拓扑结构不同。请问,该如何自动切换到交流档和直流档呢?

网友A:
你好!
        建议在输入端口做好EMC防护的同时,增加一个整流桥及滤波电容,转换成直流后再进行降压。
我司AC-DC都是交直流通用型产品,建议关注一下我司的LD、LH系列AC-DC产品。

谢谢!

网友B:
版主给力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