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如何提高步进电机的力度

楼主(2013-09-05):
请问各位大虾,步进电机的力度不够,是否减低转速就能提高呢?谢谢

网友A:
增加电流是最直接的办法

网友B:
功率=力x速度。降速力自然就大了。

网友C:
频率过渡尽量平滑些

楼主:
请问楼上,频率过度尽量平滑不太理解,请教下,谢谢

网友A:
就是避免变速的冲击. 速度变化要曲线过度. 不知道用的什么驱动系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频率过度尽量平滑不太理解,请教下,谢谢

让它每相邻两步的速度无大的突变,这样就不会瞬间产生较大的加速度。见过奥运会上甩铁饼没,同样的力气一气呵成才能达到最快的速度,如果加速过程中磕磕绊绊的,力量显然会被自己给内耗掉了

网友D:
1,  提高电压~~~  驱动器能耐得了的话

2., 提高电流    同时更多的线圈通电   单拍 --> 两拍半 -->双拍  一个比一个的电流大

3,  工作在电机合理的频率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