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亟待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3-09-05):
求大神帮忙。我们做了一个系统,用的是690V的变压器,之前设计的是在变压器输入端接一个热敏电阻做相间短路保护,防止变压器电路损坏,但是貌似没有可以工作在690V的热敏电阻,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这么大工作电压的热敏电阻,如果实在没有的话,是否有其他替代的方法,最好是能够工作在690V的电压下面

网友A:
交流?
直流?
用的是690V的变压器 这句话说的不明白,所以大家都选择沉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
直流?
用的是690V的变压器 这句话说的不明白,所以大家都选择沉默 ...

呃,交流电,50Hz,额定工作电压是有效值69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
直流?
用的是690V的变压器 这句话说的不明白,所以大家都选择沉默 ...

大神求助啊

网友B:
到Littelfuse官网找:http://www.littelfuse.cn/products.aspx 应有尽有
压敏里面有个“工业高能”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网友D:
双金属片温度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Littelfuse官网找:http://www.littelfuse.cn/products.aspx 应有尽有
压敏里面有个“工业高能” ...

压敏电阻是如何替代热敏电阻的,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还没啊,求大神细致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金属片温度开关

具体怎么用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E:
哈哈!…带到沟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Littelfuse官网找:http://www.littelfuse.cn/products.aspx 应有尽有
压敏里面有个“工业高能” ...

我问了一下我们公司的,貌似压敏电阻容易坏,而且网上资料有说:
不过,不要把压敏电阻的作用想的太大了,压敏电阻是不可以可以提供完整的电压保护的,压敏电阻所能承受的能量或功率是有限,不能提供持续性的过电压保护。持续的过电压会破坏保护装置(压敏电阻),并对设备造成损害,并可能有着火的危险。压敏电阻不能提供保护的部分还有: 开机时的冲击电流、短路时的过电流、电压突降等情况,这些情况需要其他方式的防护。此外,也有少数保护装置会侦测电源电压,如超过危险限度时会以继电器将电源切离。
还有其他方案吗,或者有什么可以克服上述缺点的压敏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带到沟里去了!…

求大神指导,只要能搞定的,我会感激不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敏电阻是如何替代热敏电阻的,求指导

抱歉,看走眼了,看到电压就以为是找压敏了

网友F:
littelfuse有出一个防止起火的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久了很容易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看走眼了,看到电压就以为是找压敏了

原理上说也不是不行吧。主要是热敏电阻可以起到限流保护的作用,而且当电流不那么大的时候可以恢复原来的电阻值,比较安全可靠。压敏电阻在网上看资料的话好像有些容易损坏,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案或者工作电压非常高的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littelfuse有出一个防止起火的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久了很容易起火。

这种热敏电阻容易坏么?还有就是当电压电流不那么大的时候是否能像热敏电阻那样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是否能够经受多次的电流过大,在起保护作用的同时,自身的性能不会有很大变化

网友E:
总之:一派胡言乱语!…690V是高压控制设备电压么?…(在高压所工作过)   限流保护电阻是与需要来决定的!“动作电流”
什么在690v 额定下工作!…这种电力变压器要用熔断器!…电子电路10A 以下才有可能用到热敏电阻!…
题目说得语无轮次!相间保护?……380v升压?…功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之:一派胡言乱语!…690V是高压控制设备电压么?…(在高压所工作过)   限流保护电阻是与需要来决定的! ...

变压器的初级输入端是690V的电压,但是电流只有几十毫安,当然可以用热敏电阻了。熔断器的速度太慢了,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E:
哈!…终于交待了!…几十毫安?我认为没有必要!
串保险丝或串10欧以下3…5W电阻即可!
做任何事情、思路要清楚!说明要准确、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终于交待了!…几十毫安?我认为没有必要!
串保险丝或串10欧以下3…5W电阻即可!
做任何事情、思路 ...

不是说的很清楚么?保险丝速度有点慢,需要响应快的

网友E:
哈!…一知半解!…保险丝与限流电阻〈热敏)、谁快?…你还没弄清楚!…
动作要快的
器件、也不会用在变压器回路当中!…
心里发慌!道听途说!…嘿嘿!你很累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一知半解!…保险丝与限流电阻〈热敏)、谁快?…你还没弄清楚!…
动作要快的
器件、也不会用在变压 ...

擦~你敢不敢推荐几款可以自恢复的耐高压保险丝

网友E:
哈!…你越说……尾巴露出来了!…驳你!等于教了你!…如今这年头、怎么爽来怎么做!怎么做来怎么爽!…哈哈!…创新的世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你越说……尾巴露出来了!…驳你!等于教了你!…如今这年头、怎么爽来怎么做!怎么做来怎么爽!…哈 ...

你还没推荐呢

楼主(2013-10-09):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跪求解决方法,要具体的,谢谢大神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你越说……尾巴露出来了!…驳你!等于教了你!…如今这年头、怎么爽来怎么做!怎么做来怎么爽!…哈 ...

你的方案有问题,没有这么大耐压值的电阻丝

网友E:
最基础的你还没有搞清楚!…我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基础的你还没有搞清楚!…我无语了!…

你就不能不tj?说出来把问题解决了不就完了吗?装逼也没碰到你这么装的

网友G:
LS的把LZ调戏的快不行了。哈哈。LZ多说几句好话,态度端正点。估计答案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S的把LZ调戏的快不行了。哈哈。LZ多说几句好话,态度端正点。估计答案就来了。 ...

这也叫调戏?一脸的装逼样。
没能力解决问题就不要装专家
----------------------
当然了,不是说你

网友H:
楼主,看看20楼的话,可以按20楼的办法试试。
我个人也认为像你的情况,不适合使用压敏电阻,热敏电阻倒是可以考虑的,只是性能参数选择上不能给出什么建议,请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看看20楼的话,可以按20楼的办法试试。
我个人也认为像你的情况,不适合使用压敏电阻,热敏电阻倒是 ...

完全忽略他

楼主(2015-02-02):
最后解决了,串联两个热敏电阻就OK了
你这智商咋没想到呢,呵呵

网友I:
温度开关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温度开关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早就解决了,有个问题是,当时不知道结贴,现在想结了,怎么结不掉?:funk:
5分我都已经给出去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早就解决了,有个问题是,当时不知道结贴,现在想结了,怎么结不掉?
5分我都已经给出去了 ...

哦,你最终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哦,你最终是怎么解决的?

串联两个热敏电阻;P
怎么结贴啊?

网友I:
串联两个,一个不行吗?结贴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串联两个,一个不行吗?结贴我也不懂

你看我提出的问题,当时太呆板了,总想找一个元器件用作690V的场合中,实际上只需要串联两个规格稍低的热敏电阻就行了

网友I:
还是不明白

网友I:
我愚钝,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愚钝,请多多指教

最开始我想对变压器做限流保护,一般是用热敏电阻或者保险丝之类的,但是热敏电阻的耐压值一般不高,达不到600多伏的要求,然后我就以为可以用其他高的耐压器件来代替热敏电阻,实际上只需要将两个耐压较低的热敏电阻串联使用就可以了,因为串联可以分压

网友E:
但是热敏电阻的耐压值一般不高,达不到600多伏的要求
   …因为串联可以分压
    哈哈!…楼主很辛苦哇!强烈地问侯你!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忙些啥呀?…总之:进步蛮大的吗!
    感觉时间太快啦!…祝你在羊年里更上一层楼!…哈哈!咯咯!呜呜!…哭笑不得!

不亦心 -10

网友I:
谢谢楼主指教,小弟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热敏电阻的耐压值一般不高,达不到600多伏的要求
   …因为串联可以分压
    哈哈!…楼主很辛苦哇!强 ...

白痴,我是特地回来给分的,就是不会给你,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指教,小弟受教了

客气了

网友E:
额!…就差你那一分过年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就差你那一分过年啰!…哈哈

分数就是浮云,浮云也不给你

网友E:
可笑!…不知对错!…感情用事!…我还顶礼模拜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笑!…不知对错!…感情用事!…我还顶礼模拜呢?…哈哈!…

你还算不错了,虽然讨厌但至少有技术
不过这是你的瓶颈,估计也就那样了,哈哈

网友E:
去!…一边玩去!…大人说话、小孩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一边玩去!…大人说话、小孩听!…

哈哈,那种年纪四五十岁,心智如儿童的奇葩我又不是没见过,特招人厌

网友E:
是啊!…象你这样幼儿思维…这是呵护你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啊!…象你这样幼儿思维…这是呵护你呀!…哈哈!…

:L你跟我遇到的那个奇葩有的一拼,整天一脸奇怪的表情,开着恶心的玩笑,啥都没亲身做过,还在那里得瑟

网友E:
哈哈!…我信心满满喔!…
   我做“流氓”时、还没有你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信心满满喔!…
   我做“流氓”时、还没有你哟!…哈哈

你居然还因为自己年纪大得瑟,我还希望自己现在能回到大一那个白纸的时候呢,哎~境界差太多

网友E:
嗯!…改变不了什么啦!…你的梦想什么时侯能够实现呐?…

楼主:
你猜猜我会在你多大年纪的时候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