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管电路分析请教

楼主(2013-09-05):
如图所示,Q1耗尽型P管的栅极G加的是正电压,D和S能导通吗?

网友A:
帮你扩散求解~

网友B:
G S上都是网络S-VCC,栅源电压为0 ,根据转移特性曲线,应该可以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扩散求解~

谢谢!: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G S上都是网络S-VCC,栅源电压为0 ,根据转移特性曲线,应该可以导通

哦,搜噶,谢谢你了,懂了。: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