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768掉电检测,中断问题!

楼主(2013-09-05):
各位大侠,在做lpc1768掉电中断是,中断一直进不去,数据没有存进去,,不知道怎么设置,求解,,

用寄存器循环程序入下:
while(1)
{
temp= LPC_SC->RSID;
  if(temp&0x08){
   m24xx_write(EEPROM_24XX16,10,0,wrbuf,10);
  }
}
也不行,求解!

网友A:
写24cxx速度比较慢,你看看时间够不够啊

网友B:
先查一下是中断进不去,还是进去了, 但数据没有存进去?
如果没有进去, 那是掉电和中断设置问题.
如果进去了, 那就是写的问题